楼主(2015-08-04):
在一个机台上使用FX2N-10PG和MR-JE驱动器定位,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使用点动功能时,快速按点动按钮,模块没脉冲输出(10PG脉冲输出指示灯不亮,PLC内点动命令已接通,确认过),要按下点动按钮延迟零点几秒电机才动作(与使用PLC本体自带的脉冲输出点动反应相比明显慢很多)。开始以为是使用了S加减速曲线问题,取消此功能后还是未能解决此问题。加减速时间也调小了,驱动器响应频率也调高了,也没能解决此问题。
现在客户要求一定要解决此问题。实在没办法,计划用伺服位置速度控制切换模式,点动使用速度控制模式。
请教:有使用此模块的同行们,你们点动有这样问题吗?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过点动用速度模式很好啊快响应,

网友A:
不过你可以致电三菱自动化,有专门的工程师帮你解答的 他们更专业

网友B:
我之前使用过FX2N-1PG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直未解决。

网友C:
伺服定位还是尽量使用Q系列的吧,没有那么多问题!

网友D: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未解决,碰到好多也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的回复。确认了,FX2N-10PG点动持续时间小于300MS不连续输出脉冲(用户手册8-7页)是用户无法修改的,最后只好更改伺服控制方式和接线,在点动时伺服驱动器转为速度控制模式解决了此问题。
  • 下载积分:+1(halama) 好贴好贴!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