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三菱触点比较指令可否比较中文字符

楼主(2015-08-04):
新手想在触屏里设置产品名称就是中文名称实现查找功能求高手指点方案。

网友A:
fx3u有字符串检索指令INSTR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指点,我的是fx2nplc可以用触点比较指令吗

网友B:
中文字符转换成ASCII再转换成二进制,或者16进制,然后比较数字

楼主:
能不能指点一下具体用什么指令,用触点比较指令直接比较寄存器不可以吗

楼主:
请问高手fx2n有没有这个指令如果没有,有没有代替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