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教一下MOV K33 K2Y0的K33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2015-08-04):
麻烦请教一下MOV K33 K2Y0的K33是怎么得出来的?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Y0-Y7 ON是1 OFF是0 , K33 十进制转二进制
真诚感谢!k33的意思就是2的5次方,N0一下加1.成了K33是吧

网友B:
mov k33 k2y0 即Y0 、Y5接通,为了让这两输出点导通,所以得出了K33.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把你需要的状态由2进制转换成10进制就得到需要MOV 的数值了

网友D:
[attachment=138059] 十进制中的33转换成二进制是:0010 0001.从你的程序中可以看出他所需要的是y0和y5要导通,二进制中1为有输出0没有。所以Y0-Y7。因此K33的值对应的二进制是Y0和Y5。
真诚感谢!谢谢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E:
4楼正解,说的太清楚了,赞1个!

网友F:
学习了!!!!
独自漂泊

网友G:
太对了 太好了 学习了

网友H:
K33是十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的是100001,把这个100001赋值给Y0-Y7,也就是对应Y0,Y5接通!

网友I:
k33 是你自己写上去的

网友J:
就是8421码,128.64.32.16.8.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