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4):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光电开关,感应距离1.5米左右,可调感应距离,DC24V 反射型。麻烦告知,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1.5米这么远

网友B:
反射型,对射型都能达到这个距离的。
漫反射型难达到这个距离,OMRON有种能0.7米,淘宝上用过一种4米,不太好,带继电器带不动,只有带PLC

楼主:
1.5米就够了,不带继电器,直接PLC的输入点

不知什么型号的,还请楼上的朋友指点,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B:
  • 下载积分:+1(湖北荆州)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C:
    威德米勒和三菱的反射型光电开关都行,感应距离最多达5米。
    于英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射型,对射型都能达到这个距离的。
    漫反射型难达到这个距离,OMRON有种能0.7米,淘宝上用过一种4米,不太好,带继电器带不动,只有带PLC

    漫反射也可以有1.5米,以前用过一个漫反射可调距离(0.1-2米),可调接通延时或断开延时,品牌是OPTEX,  型号忘了

网友E:
    国产已经多得很了

网友F:
    sick  对射型

网友G:
    用对射型的吧,可以远满足您的要求·····
    好好赚钱

网友H:
    台湾阳明光电开关A3R-2MX
    附件: 阳明光电开关.pdf (393 K) 下载次数:26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朋友们
相信自我!
风铃

网友I:
用于风淋设备入口的光电开关可以有2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