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RW30软启动有问

楼主(2015-08-04):
一个55千瓦接线检查过正常,用了几天炸了,炸的位置在左侧正中,你知有什么条件才会这样。无拆开送回厂家,现说不是质量问题,头都大!

网友A:
爆炸一般情况下都是主电路有短路造成的,造成短路的原因有很多,如潮湿,电流过大造成绝缘损坏,内部的电子元件质量有问题。,或者是有电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