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软件有多少人在用?

楼主(2015-08-04):
据说对电脑要求很高,我的x230 i3处理器可以装了使用吗?

网友A:
最好是SSD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很慢的,内存8G越大越好.
装肯定没问题,速度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B:
可以安装博途v12以下

网友C:
可以用啊,我09年的电脑都可以,只是卡一点

网友D:
西门子很跟形势,尽管博图对电脑要求高(不是太高),但是他带来的功能效率是非常可观的。
于英剑

网友E:
可以是可以 配置低速度慢,配置高速度快

网友F:
博途可以支持各种系统。XP\WIN7\WIN8。
安装文件比较大。最新更新的SP1需要28个G.
安装要求:最好做固态硬盘,否则启动很慢。
个人配置:i5。内存8G。运行顺畅!

网友G:
07年的电脑 新装了win10 试试安装博图行不行的 居然可以 内存2G 机械硬盘 仅供参考

网友H:
我的就是X220i i3处理器,能够安装并使用就是打开时慢点。

网友I:
对 很高的效率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J:
X230 I3是可以装博途V13 ,只不过不怎么顺畅,还是X230 I7 加8G内存, 256固态才能跑起来啊,

网友K:
i不错,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