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电停电时,所有末端负载开关是否应全部断开

楼主(2015-08-04):
请教各位师傅:
我最近在做停电应急预案,遇到一个问题:在市电停电后,是否有必要断开所有支路末端的负载开关?比如风机的断路器,当然,断路器后端还有交流接触器的。
详细一点的情况是:配电房的开关会断开,配电房出来后就到了各负载配电箱,配电箱里有很多断路器,各断路器下面各自有交流接触器,当市电停电后,我在配电房把开关断了后,各支路末端负载开关需不需要断呢?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坐等各位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个必要,不嫌麻烦吗
麻烦肯定是麻烦,但从安全角度看,有问题吗?
永远年轻

网友B:
把各个电箱的主点都断掉吧,不然电突然来,瞬间的电流会非常大,会出安全问题的
不会直接就启动,不会有大电流产生把?

网友C:
单个设备一个总接触器 失压保护就有了
你也赞成不用再断末端断路器吗?

网友D:
停电后必须使用电负载与配电设备隔离。
接触器算吗?
于英剑

楼主:
单个负载有自己的交流接触器,还需要断其开关吗?
另外,普通办公区域的照明和插座要全部逐个的断吗?

网友E:
机器一般应该是断电再来电,不自动工作。断电了,你把总开关和分断路器都打下来。来电了,先打总开关,然后一个个打分开关就可以了。这样冲击电流也不大。如果你需要断路器停电自动跳闸,可以加装断电跳闸附件

网友F:
如果每个分开关下面都有交流接触器的话,就不用去分断每个断路器了;因为接触器都有失压脱扣,断电后就自动跳闸了,自动切断了负荷,来电后不会自动工作。减少了合闸电流对配电房总闸的冲击。

网友G:
不需要单个单个关,把每个分电箱总闸关闭就好

网友H:
现在的动力设备只要是按电气规范设计的,一般都不会用空开直接启动设备,其利用接触器完成欠压、失压跳开保护、远程控制等。所以停电以后再来电设备是不会自动启动的。自然无需拉分闸。只有那些小厂(或电工图省事)直接用空气开关控制电机、电热器件的设备才需要把分电箱拉闸。公司生活照明线路最好是把分箱拉闸,防止电热装置、风扇等室内无人来电启动,既浪费电能也会有安全隐患。拉与不拉分闸取决企业设备自身特点,配电多段保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