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4):
我的设备用的伺服器是三菱MR-J2S-40A,设备在运行时经常不停报AL33,(我查说明书解释是电压过载),报警可以消,但一重新运行就会又报警,我按照说明书上一步步排查,先是测量运行时电压,结果不高,我更换一台新伺服器仍问题未能解决,请问哪位大侠见过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按你说的都排查了,那你就检查一下线路对不对,参数清零再试试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B:
测量的是多少
测量输出在110左右,其它设备上在80左右,可以肯定是电路问题对吗?

网友C:
AL33的原因和处理方法查看三菱伺服手册,看CN1A-19Pin为“1”否?是则表明直流转换母线电压超过DC 400v。检查是否使用再生单元?使用了,那么参数No.0设置对么?再生制动单元或内部制动电阻是否接线正确、良好;再生单元的功率三极管故障否?直流母线并上的大电容正常否?交流输入电压是否高?伺服输出三相中有否接地故障?BUE--SD的跳线端子做好了吗?
转载自gongkong.com

网友D:
更换驱动器问题还存在的话,1.交流220V偶尔瞬间偏高,2.就是起停太频繁,增长加减速时间,或外置制动电阻!
已查输出时相对较高,在110左右,其它设备上的在80左右,你说我该怎么弄呢?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各位,经过测量输出比其它伺服器要高,最高时在110左右,其它的在80左右,到了120就会报警

楼主:
把伺服器更换还是不行,把伺服电机更换还是不行,把电机载物更换还是不行,这是不是肯定电路问题了?

网友D:
1.交流220V偶尔瞬间偏高,2.就是起停太频繁,增长加减速时间,或外置制动电阻!  如果你听不懂就没办法了
真诚感谢!你好,我加了一个外置制动电阻MR-RB32(根据说明书对应安装的),我将P和C与伺服器的PC相连线,外置制动电阻的G3G4没连线,现在AL33不报了,但是报AL30(制动电阻异常),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我的连线不正确啊?按照说明书我将伺服器NO.0改为0200了已经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B:
你要量输入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