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5-08-04):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说XOB文件超过了16Mb,
软件里没有什么啊,把建立文字字体的选择去掉才能编译成功。
这是为什么啊
yaanlh

网友A:
软件不是提示你的图片太大了吗?把你的图片压缩小点就可以了。
图片不大,只有1.83K
yaanlh

网友A:
提示你的图片有十六点六兆。你直接双击,窗口4,修改,图片就好了。
嗯,谢谢了。发现公司Logo选图选错了

网友B:
可以把你的程序 上传上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