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水设备的压力表调节问题,

楼主(2015-08-05):
最近做了两台纯水设备,压力表不知道怎么确定压力,多大的泵保护压力应该调到多少,启动压力又该调到多少?

网友A:
确定设备压力的上下限保护值是要看你的设备情况,比如说由于调节流量的时候,流量低到一定程度时,你泵的出口压力就接近泵的最高扬程了,就会造成泵和管路的振动,对泵的寿命有一定的影响,这时你的上限保护值就要小于这个压力,从而保护你的泵。又比如你的泵出口压力小于某个值时你的过滤效果就会下降,这时你的下限值就应该高于这个值。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网友B:
为一楼点赞

网友C:
一楼说得太好了

网友D:
1、首先理解工艺流程,了解压力开关作用
2、如果是RO纯水,高压泵前后压力开关,关键都是为了保护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