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手维修电路板

楼主(2015-08-05):
大家好,我这有一块电路板损坏了。
主要功能就是两路电压比较器,如果A路电压大于B路,那么久让继电器KA1得电,
如果A小于B,那么就让KA2得电。电路板详情见图片。
请教大家有谁能修好吗?

网友A:
这个电路板我可以维修,或者干脆我用数字电路、运放电路或单片机给你设计一个,你看如何?

网友B:
维修不难,你能出多少维修?

网友C:
发个板子图看看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啊,
我在上海,最好是上海的
电源是交流110V的, 输入的电压信号也是交流的。就是原来的指令器(A路电压)和反馈器(B路电压)不能改,还要用原来的。
有在上海能修的吗?

网友D:
没看到图纸,估计也就一个LM358电压比较器而已,芯片不坏的话更换或调整电阻就好了。

楼主:
至于价钱可以谈,上面没多少东西。
看实际情况吧, 目前预算200块。
如果费时较长可以增加。

楼主:
上面有LM124J DM74LSOOP DM74LS08N
74LS86
有在上海能修的吗?

网友A:
DM74LS00P DM74LS08N 74LS86 都是74系列的数字集成电路 我用一块AT89C2051给你解决。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并且好用。

楼主:
您在上海吗? 电源是AC110V,板子上有变压器变成了交流7.5V和2.5V。
我qq 409994921 , 如果在上海能修的可以加我下, 我发图片给您。

网友E:
沒單片機的,發張圖我瞧瞧,我在昆山,信箱
wu19821221@sina.cn

楼主:
图片已发送,如果您不方便修的话,请帮我传到这上面来吧。谢谢!

如果能修的也请把邮箱留下吧,我把图片发过去。

网友E:
現在壞的情況如何,就是完全沒動作還是動作不正確,還是繼電器有亮燈但是很微弱?

楼主:
图片您收到了吧,方便的话发上来呗, 是完全没动作。

也可能就是某一原件坏了,替换掉就好了。

网友A:
其实向这样电路的故障,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真的不应该是问题的,你可以在本地就能够修复。你要有基础的话自己也能修,LM124J是四运放集成电路,DM74LS00P是四组 2 输入与非门电路,   DM74LS08N 是四组2输入与门电路,    74LS86是四组异或门电路。这些真值表在网上都能查到的,根据这些资料你是应该查出问题所在的,祝你好运。

网友A:
根据你对电路的描述,我的建议你先更换LM124J四运放集成电路,因为它是检测两路电压高低的第一部分,由于交流电压的原因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发个图看看sanlingzidonhua163.com

网友E:
完全不動估計是橋式或是穩壓IC7815或7812掛了,建議你自己查查,很簡單

网友F:
这就是鸡肋,谁吃饱了修这玩艺.

楼主:
谢谢,前面两位大侠的指导,非常感谢!

图片终于传上来了,设备正要用的,坏了就不能用了。 很需要维修的!

初步检查把110V变成7.5V和2.5V的变压器没问题。

确实比较着急维修,请大家再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完全不動估計是橋式或是穩壓IC7815或7812掛了,建議你自己查查,很簡單

再補一個也可能是7805
  • 下载积分:+5(mqgmqg) 高手,是7805

网友G:
               这个可以修的,难度不大。

网友H:
    引用楼主mqgmqg于2015-08-05 09:19发表的 寻找高手维修电路板 :
    大家好,我这有一块电路板损坏了。
    主要功能就是两路电压比较器,如果A路电压大于B路,那么久让继电器KA1得电,
    如果A小于B,那么就让KA2得电。电路板详情见图片。

    请教大家有谁能修好吗?

    还没有修好呀!
    我在重庆,发顺丰给我吧,适当收点工时费。

网友I:
一般的电路板,学过数字和模拟电路都会修。
于英剑

网友J:
这个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找个懂点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就能修。如果没人修或找不到人就联系我

网友K:
200元足也。

网友L:
很简单的电路板

网友C:
修好没有?把几个IC换啦,几乎可搞定,比效简单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