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 多状态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5-08-05):
如题,为什么我用多状态指示灯作为星期输出时不能正常显示啊,用数值就可以。按道理应该行得通吧。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认真看看下面动态截图吧。
[attachment=138090]
谢谢大神,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不理解的是,数值显示时周日是星期0,请问这是系统设定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一楼是高手。

网友C(2015-10-05):
太有用了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