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系列伺服使能一定要外部驱动吗?

楼主(2015-08-05):
松下A4伺服使能控制有没有内部可以设定的参数,不需要外部IO来接通使能?

网友A:
有的。也可以在脚针的地方直接短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设置上电使能

网友C(2015-12-11):
29号线与负极41短路

网友D:
有的,有1 个参数,设定为上电伺服ON就可以了。
看一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