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DRVA做两段速度控制步进电机,结果总是跳过第二段速度。

楼主(2015-08-05):
[attachment=138070]
想控制M100导通后,先是正转快进,输出脉冲数够的话,置位M101,开始第二段正转 ,第二段脉冲数发完后,置位M102,开始原点返回指令。
结果M100导通结束后,就直接跳到M102了。

网友A:
我没有做过定位程序,但是看过这个定位指令在应用时,如果连续使用定位指令,好像要过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再使用,你在你的定位指令中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滞后一个扫描周期,看看这样可不可以,编程手册定位指令实例中好像有这个,个人意见,

网友B:
没看到第二段M102置位程序呀?

网友C:
M8029还没断开。。。连续执行多个定位指令时,需等待一个以上扫描周期的时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E:
你贴的程序没有问题,可能是这些M100/M101/M102的状态值在其它程序段中被重新赋值引起。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M100结束后加了个延时就没事了。
一会我再试试各位提到的方法。

网友F:
台达PLC也有类似问题,需要延时一下;
可以换指令,比如VSPO一类的可以连续输出的

楼主:
试了下三菱原装的PLC,没问题,可以顺序执行下去。
手头的这个,加了延时也就没问题了。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们领导编的程序,跟他反映了下,做了些改动,现在可以顺序执行下去了。
好像不是M8029的问题,而是DDRVA这条指令写的出了问题。

网友D:
个人认为三菱原装的PLC短时间运行没有问题,时间长了可能还有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运行一年啦还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D:
可能运行周期的问题

网友G:
扫描完才会执行,如果程序中间有m8029那么就会跳过去,加个延时大于扫描时间就行了,也可以变速,或者按表格输出

网友H:
开眼界啦

网友I:
DDRVA 换成DDRVI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J:
买个8029后加:rst8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