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有台新的丰炜VH系列PLC,断电后RUN灯就不亮了,是不是PLC有故障?

楼主(2015-08-05):
刚买的新PLC,写入程序后,从软件里使PLC运行,RUN灯也亮了,但是断电重启后PLC就不运行了,RUN灯也不亮了,只能再连上电脑,从软件里运行PLC,是不是PLC本身有故障?谢谢!

网友A:
是不是 PLC的开关没开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已经好了,是拨码开关的问题,和其它品牌的PLC不太一样。

网友B:
嘿嘿,搞工控这一行的还是要仔细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