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星期显示问题

楼主(2015-08-05):
周日显示为什么会是星期 0 ???
还有就是为什么用多状态指示灯就不能正常显示呢?不是可以的嘛
下载积分:+1(zhao0539000) 好贴好贴!

楼主:
第二个问题已解决,但是第一个问题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是星期0

网友A:
如圖所示
標籤 0~6,依序是:日.一.二.三.四.五.六
谢谢!这个问题解决了。用数值时为什么周日会是星期0呢,只是系统设定的?

网友B:
非常使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