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定位问题

楼主(2015-08-05):
两个轴执行四个定位数据,m5,m6动作轴一先运行执行第1个定位数据 定位完成x14置位启动m5,m6轴二执行编号1定位数据 定位完成x15置位启动
m5,m6轴一执行定位数据2 定位完成 置位x14 启动m5,m6轴二执行定位编号2定位数据定位完成
问题是两次置位x14 我该怎么才能区分开要启动的是哪个呢 我要做个比较么 ,比较他们当前位置来确定启动哪个 还是用什么方法 刚接触编程不太了解 还请指教下

网友A:
用指针嘛,一百个数据都可以,先把指针地址移至脉冲输出量位置(自定义),再触发就完啦 ,这样程序量就会少很多,
如果用单纯的每个位置记一个地址,也行啊,想到哪个位置就把哪个位置的地址存进去,再触发,也一样·····后面这个方法是建立在定位数据少的情况下
定位完成后要怎么建立指针?定位完成信号一样啊,要怎么确定调用哪个指针?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好好赚钱

网友B:
一楼正解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我试试

楼主:
定位完成后要怎么建立指针?定位完成信号一样啊,要怎么确定调用哪个指针?

网友A:
比如,D100 D102 D104 D106 是四个位置的地址
建立指针 MOVL @D0 D12000
那么D0就是指针 要执行第一个位置,测直需把100移到D0然后再执行指针即可,D0=100+n*2 (n大于等于0),
就相当于把MOVL D100 D12000(当n=0时)
还需自己折磨折磨
我想做完这步set一下下步
rst这步 可以么
好好赚钱

网友C:
用M8029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位,注意这个标志位的具体用法及要求。

网友D:
用X14的信號去SET指標也是可以的但是RST的時機你得琢磨琢磨 ,而且中途停機在開你要怎麼銜接這點要想清楚

网友E:
我语文实在差。看不懂LZ表达的流程逻辑。
试试 SFC ,也许能做。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