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预防开关电源漏电。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2015-08-05):
基本上装完设备都会漏电,除去地线因素及其他漏电原因,
单独问下,关于开关电源,怎么安装才能杜绝它的漏电现象。。。。

网友A:
接地呀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没有遇见过啊

网友C:
开关电源安装在绝缘板上,并且接地

网友D:
必须接地。

网友E:
开关电源的接地地端子可靠接地。
于英剑

网友F:
你經確定是開關電源漏電了??

网友G:
开关电源一次高压通过高频变压器隔离,输出端理论上不存在漏电。但高频开关金属外壳容易感应电压,给人感觉是漏电。一般通过接地消除。但市场上有个别防治开关电源,一次高压部分工艺较差,有些焊点靠贴绝缘纸与金属外壳隔离,非常危险。(AC220V通过低频整流桥、电容滤波成为DC300V,然后通过高频开关管、高频隔离变压器产生交变,高频隔离变压器二次端感应出交变低压、通过高频整流、滤波成为低压直流电。)

网友H:
换个塑料外壳的
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