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工厂两个一样的设备,触摸屏型号GP470.为了方便操作,将程序中的日文标签改为中文。

第一台设备传完一切正常。

期间将propb3 从7.01升级为7.27简体中文版。然后将程序传到第2个设备,结果画面之间无法调整。

分析原程序,无功能开关,只有位开关。即不同画面之间的切换也是通过位开关实现的。

即使将原程序(未汉化)的传送过去依然无法正常跳转画面。

所以想跟高手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是否升级软件版本导致?
2.如何通过位开关来控制画面的跳转?
3.为了让第二台设备恢复工作,我考虑在程序中添加透明的功能开关覆盖在原本控制画面切换的位开关上。但是程序原本的自动跳转功能就无法实现了。

比如,按”auto start   当条件不满足时会自动跳转到 启动条件限制画面,显示哪些条件未满足。

网友A:
你跳轉判斷條件是在PLC程序里嗎?

楼主:
搞定了。是GP设置系统区间起始位设置错误,重新设置就好了。

谢谢版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