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一楼的三相四线漏电开关老跳闸,是控制二 三楼的开照明 插座,小机器上,发现二 三楼三相电用在不同的照明及插座及小机器,工作时有时一相或二相用电了,有时三相都用上了,估计时三相不平衡导致的,改成四线的空开就没问题了,有没有其它的朋友碰到类似的问题。各位大神各抒已见。之前厂用的是三相四线空开,烧坏了,叫他再买一个,他叫他媳妇去买的就弄了一个漏电开关,装上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跳闸,老打电话,郁闷死了。

网友A:
三相三线漏电开关用在无N线的用电器中,四线用电器需采用三相四线漏电开关;电器选型还是要先弄清工作原理及参数特点,设备才能合适安全运行。

网友B:
漏电开关与空气开关的功能不一样,漏电开关比空气开关多了漏电保护功能的!

网友C:
有漏电的地,三相电不平衡,导致跳闸

网友D:
最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原因应该是楼上说的,就这问题成了客户不验收的依据。
客户本来就应该提供单相220的电和真正的地线,现在加个隔离变压器他们还不同意,搞死了

网友E:
线路中有漏电电流,漏电电流大于开关动作电流开关就跳闸。空开一般只有短路和热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线路中有漏电电流,漏电电流大于开关动作电流开关就跳闸。空开一般只有短路和热保护
三相用电不平衡并不会引起跳闸呀

网友G:
不论三相三线还是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三相负载不论如何不平衡,都不会引起漏电开关动作跳闸。

认为三相不平衡会引起漏电开关跳闸的人是不懂得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和三相矢量和等于零的电工基础原理。

造成漏电开关动作跳闸的原因除了真的有漏电外,就是不懂得如何使用漏电开关,这是不懂得漏电开关工作原理的主要原因。

三相三线漏电开关只能用于不需要零线的的地方,不管三相负载是否平衡,都可以正常使用。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通杀各种场合,不管需不需要零线,也不管三相负载是否平衡,通通都可以使用。

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的理论工作的,只要你进出漏电开关检测装置的电流相等,就不会跳闸,反之,进出漏电开关的电流不相等,就被视为有漏电,只要达到设定值就会动作跳闸。
  • 下载积分:+1(windylj168)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楼主:
    回答的人怎么这么少》

网友H:
    七楼回答精辟

网友G:
    引用楼主yangming0303于2015-08-06 11:23发表的 三相四线漏电开关问题 :
    一楼的三相四线漏电开关老跳闸,是控制二 三楼的开照明 插座,小机器上,发现二 三楼三相电用在不同的照明及插座及小机器,工作时有时一相或二相用电了,有时三相都用上了,估计时三相不平衡导致的,改成四线的空开就没问题了,有没有其它的朋友碰到类似的问题。各位大神各抒已见。之前厂用的是三相四线空开,烧坏了,叫他再买一个,他叫他媳妇去买的就弄了一个漏电开关,装上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跳闸,老打电话,郁闷死了。

    你这种情况,要不是有漏电,就是漏电开关选型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存在漏电故障。

    如果能确认没有漏电,那么只能某相电流过载引起跳闸或者漏电开关选型问题。

    因为你已经使用了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了,不可能是使用错误引起的问题,更与三相不平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