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系列PLC 接脉冲手轮

楼主(2015-08-06):
以前还真没使用过手轮,现在想在设备上安装一个这鬼东西,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见,用的是CP系列的PLC , 现在问题是不知道支不支持,若支持,该怎么弄,先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哈!!
好好赚钱

网友A(2016-01-14):
高速計數器接點先查出,於設定中
使用哪一組設定,哪一種方式輸入
環狀還是線性

网友B:
具体点呢。我也没有用过。现在也有用CP1H-X40DT-D的PLC .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CIO 0.08 + 0.09- 第0組輸入 0.04 + 0.05- 第2組輸入CIO 0.06+ 0.07- 第1組輸入 0.10+ 0.11- 第3組輸入
於設定中內建輸入選擇高速計數器哪一組使用.第0組對應A270A271
第1組對應A272A273第2組對應A316A317第3組對應A318A319
重置位元第0組A531.00第1組A531.01第2組A531.02第3組A531.03
閘關位元第0組A531.08第1組A531.09第2組A531.10第3組A531.11

网友C:
用绝对控制,读取编码器值给控制的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