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qd75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8-06):
接到定位完成脉冲x14后 轴2就很纠结了 到底执行哪个定位数据?
化简后是这样的 中间还有别的程序 定位数据和轴数也比这个多
避免这个的方法是什么 请指教
有人说用指针 要怎么实现?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设置中间条件来区分
怎么设置呢 具体方法说下

网友B:
zp.pstrt1试试

网友C:
M代码
m代码怎么用 ?

网友D(2015-12-24):
定位启动跟你的定位完成信号没有关系,你只要用定位的指令去完成就可以了,和你设置的走的距离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