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回原点,求助

楼主(2015-08-06):
三菱FX3U回原点,从原点感应器的右边往左边回原点,我想让它碰到原点感应器后停在感应的右边,怎么搞
现在是从右边往左边走,接触到感应器后,开始减速再继续走,直到离开感应器停止,我想让他高速向左边走碰到感应器后,慢速后向反方向走,然后离开感应器停止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1、ZRN回完原点后再触发一个程序走两步
2、不用ZRN回原点,用定位指令向后退,比较一下脉冲发出数量。

楼主:
我现在是机械不允许走过原点开关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B:
方法一:回电气原点;
方法二:编两段定位程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看看先回原点时,先定位到原点左侧,再执行回原点操作

楼主:
我的设备就是不允话机械进到感应器的左侧啊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D:
看精度要求高不,如果不高,可以将原点开关作为一个自锁电路的启动信号,定时断开。时间设定用1MS型的,回完原点再回走一个相对位置,作为原点。
将伺服驱动器的A相或B相脉冲接如高速计数输入端,原点开关动作,开始计数,等于一个值时,回原点完成,再回走一个数,到原点右侧,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先执行M6条件的定位,再执行M5条件的定位,可满足楼主要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那就调整原点开关

网友F:
请使用PLSV指令,这个不会过原点
还可以再慢速往前走一点然后最慢速再返回原点

网友G:
请用DSZR回原点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就是不允话机械进到感应器的左侧啊
不能调节原点么,那就先把那边的极限放到原点左边附近,先做个保护,然后用带搜索的回归指令试试,不用Z相脉冲的话,到了原点应该就停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就是不允话机械进到感应器的左侧啊
为什么不允许进入左侧呢?
菜鸟努力中

网友I:
把原点往右侧移一点,应该没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