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开关?
维修电工;亚健康管理;消防维保

楼主(2015-08-06):
这是气泵输出上面用的,当有气体通过并且有一定压力时,这两根线是通的,其余状态是断开的,请问师傅们:这个东西的学名叫什么?在哪里可以买的到?谢谢了!
[attachment=138151]
[attachment=138152]

网友A:
流量开关吧
气泵上面用的,不知道叫什么?在自动状态下控制变频器工作用的
维修电工;亚健康管理;消防维保

楼主:
气泵上面用的!

网友B:
估计是流量传感开关
嗯!外形很像!只不过介质是气体罢了!已经打算用水流开关代替一下试试。

网友C:
空气压力开关

网友D:
风压开关。

网友E:
你好请问能否把气泵的生产厂家和型号给一个吗我也有用到谢谢

网友F:
要从其性能上面去分形。是执行元件,还是检测元件。就明白了........
朝花夕拾
请问这是什么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