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断路器发热跳闸

楼主(2015-08-06):
求大神指点:电柜总闸是施耐德断路器额定电流600A,主要负载是烘干加热和风机。总闸今天老是发热跳闸,用一年了从未有过。且总闸下端三相接线柱其中一相温度比其它两相烫手。怀疑端子松了锁紧也没用,总闸不是一合上就跳闸,而是逐渐发热后才跳。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天气 热了 假货 就会有 反应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楼主:
电柜有8个散热风扇,断路器用一年了才第一次出这问题,明天再检测。

网友B:
触电接触不良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C:
检查一下线路的实际电流是多少?看看是否是开关内部接触不良还是开关外部引线的地方接触不良,然后再继续下一步。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D:
怀疑是断路器本身内部的问题!!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E:
这种情况以前有过,这种断路器是限流保护型的,比如是600A,那么负载电流超过这个值,在一定的时间里就会动作,不过你可以测量三相电流为多少,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值,温度也很高,看电缆线的铜接头是否松动,螺栓如果是在发生此现象时有松到过,而现在还是动作,那么一般就是开关内部有问题了。要不就分流吧!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F:
可以肯定是断路器发热那一相动静触点烧蚀严重,一般没得救只有更换。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G:
老化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H:
先测三相电流是否偏大。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I:
先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发热那一相的电流与其它两相的电流比较,如果基本相同,说明是断路器的故障。如果电流明显大应找出原因。按照以往经验来判断,一般是断路器本身坏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于英剑

网友J:
断路器跳闸多次后,部件有损坏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K:
1,该相电流特大。
2,开关触头已烧坏。
3,该相下端子线已热坏,要去掉变色部分,重新压接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L:
卡一下电流嘛。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测三相电流值是否在范围内 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后在看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N:
可能是断路器内部的触点接触不好,要换断路器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