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6):
各位大侠,我用FMOV指令想把所有的输出Y都置一,这么写:FMOV  K1  Y0  K3为什么总是提示错误?请大家指教,多谢了^_^

网友A:
FX3U PLC  FMOV指令一般用作把一个数据写到多个寄存器里面,比如 FMOV K0 D0 K10 ,表示将K0写入到 D0-D9  这十个寄存器内;想把Y0 -Y3置位方法很多,比如MOV K15 K1Y0
  • 下载积分:+1(xiaogezi214) 真诚感谢!

网友B:
    只能是写入数据的。不能直接进行输出。你可以分开控制,或者直接   mov k1 kXy0   X是看你有多少个输出点,有8个输出点X就是2

网友C:
    引用楼主xiaogezi214于2015-08-06 23:02发表的 请教三菱PLC的FMOV多点传送指令用法 :
    各位大侠,我用FMOV指令想把所有的输出Y都置一,这么写:FMOV  K1  Y0  K3为什么总是提示错误?请大家指教,多谢了^_^

    正確語法
  • 下载积分:+1(xiaogezi214) 热心助人!

网友D:
    K1Y0要合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確語法

    按照这样算的话。如果是K2Y0,则最后的数是不是也要是K2

网友E:
    FMOV ,S ,D ,n 其中 D只能为字软元件
    FMOV  K1  Y0  K3      Y0为位元件所以不行的 。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写入数据的。不能直接进行输出。你可以分开控制,或者直接   mov k1 kXy0   X是看你有多少个输出点,有8个输出点X就是2

楼主:
    这种方法我试过了,要写成mov  K15  K4Y0才是将从Y0—Y4置一。

网友F:
    你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把操作数Y0的“位”转换为组合位元件所致,将它修改为K1Y0就可以了。
    FMOV K1 K1Y0 K3的含义是置位从Y0--Y2的输出。
    6楼说的没有错,也列举了指令数据类型。

网友G:
             6楼经典,楼主没有看手册。

网友H(2022-03-01):
请教三菱PLC的FMOV多点传送指令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