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1个屏控制40台PLC,PLC暂定三菱FX(不是停产的FX系列),请问有没有做过类似的?
怎么做比较稳定低成本?

求指导

网友A:
这么多的PLC,有要求这么高,没有可能的。

网友B:
ethercat  直接电脑 组态软件得了

网友C:
引用楼主lizhiliang于2015-08-07 09:12发表的 PLC群控方案 :
1个屏控制40台PLC,PLC暂定三菱FX(不是停产的FX系列),请问有没有做过类似的?
怎么做比较稳定低成本?

求指导

先说说你那屏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是实时操控还是反馈监控???

网友D:
用电脑VB编控制画面PLC用RS485通讯设地址用一个COM

网友E:
40台PLC 数据多的点话 会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你那屏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是实时操控还是反馈监控???

实时的,一个画面对应一个PLC,单画面数据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台PLC 数据多的点话 会很慢的

单画面基本上是一个PLC的数据

网友F:
如果只是进行参数设置和显示,而且是单页那就用串口无协议通讯吧
做一个主站,其他从站只接受及返回数据。
主站发送数据靠页面选择,比如切换到9号机,那么对应的寄存器被赋值9(当然可以是其他),对应的与下位机地址就选定了,然后发送数据,或者请求数据

网友G:
要么是PLC功能没使出来

网友H:
想到很多方案,CCLINK    以太网  双485

网友I:
触摸屏用两个485口,一口控制2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