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品牌的

楼主(2015-08-07):
各位大师们,请问一下这个电动机保护器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电流互感器之类的东西

楼主:
是电机保护用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肯定是互感器,好像空压机上面用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对,就是空压机上的现在因为有一根线接触不良把这个给烧变形了,想把他换点,但是不知是什么品牌的,想问下,各位师傅们知不知道,谢谢

网友C:
PULETE
POLET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网友D:
你是什么品牌的空压机?

楼主:
上海斯可络空压机

楼主:
知道了是普乐特的空压机专用电流互感器abc输出信号给PLC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也叫CT,电压互感器,也叫PT

网友F:
电流互感器,

网友G:
是螺杆空压机上的电流互感器
巫山石军

网友H:
这是个电流互感器,空压机上用的比较多,属于定做产品 变比比较大 一般都是1000:1 2000:1之类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就是空压机上的现在因为有一根线接触不良把这个给烧变形了,想把他换点,但是不知是什么品牌的,想问下,各位师傅们知不知道,谢谢
淘宝搜索一下 普乐特空压机控制器好像配套的就是这种

网友I:
SPS电流感应开关,可以试试

网友J:
好像时相位保护器吧

网友K:
看不到图,无能为力。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