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故障 但能运行

楼主(2015-08-07):
各位高手 我现在有一台三菱E540 3.7KW变频器 现在A C端子之间有变频器异常输出 但是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变频器没有面板 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故障代码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大符合正常的情况,是不是误动作了,断电重启试试看.

楼主:
已经断了N次电 故障依旧

网友B:
估计那个输出点,设定成其他功能了

网友B:
也可能风扇不转了

楼主:
A C端子就控制了一个报警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报警灯 风扇也正常转 故障比较奇怪

网友C:
一般风扇警报Fn 机器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