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流量计计算问题

楼主(2015-08-07):
有一个气体流量控制器输出0-5V的电压怎么计算流量
输出0到5V的电压流量是30Slm

网友A:
流量的计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它和很多参数有关,比如输送被测物的管径、压力、温度、物质的密度等等,这些都和你的流量传感器有关。如果只知道气体流量控制器输出0-5V的电压那是没有办法计算流量的。

网友B:
引用楼主yangyongfen于2015-08-07 12:34发表的 流量计计算问题 :
有一个气体流量控制器输出0-5V的电压怎么计算流量
N2换算是什么意思
1.看單位,標示500 SCCM 或 1SLM...........
一般是以% 表示,若以500 SCCM
100% = 500 SCCM =5V
2.N2 =>氮氣

楼主:
2楼的师傅您所说的意思就是一个直线方程式吗?

楼主:
2楼师傅方便留个电话吗,请教您一下

楼主:
求大师傅们支招

网友C:
仔细查看气体流量计说明书,应该有针对电压输出(一般更多是4~20mA电流)与标准工况的关联算法

楼主:
输出0到5V的电压流量是30Slm是控制氧气的现在需要用什么公式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