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各位大侠制袋机和贴标机这种需要色标停机的机器 如何提高色标停机精度?(plc控制伺服)

网友A:
检测到色标动作的点最好能支持中断功能!
在不影响速度的情况下,可以提前减速寻标

网友B:
1:定长后慢速找光标,找到光标再走定长停。必须要硬体高速中断,好好体会。
找到色标再走定长岂不是会过冲?
lishunlong86

网友C:
可以用RGB色标传感器,PLC控制伺服采用速度位置切换,可以设置色标无视距离和检测到色标输送距离。

网友D:
一般的plc的响应能力都在10ms级以上,不管是西门子的还是AB的PLC是不能理想地完成高速色标搜索的,据我所知,只有德国倍福的PLC可以达到毫秒级,应该可能!也可以利用高速单片机也可以完成此任务。

网友E:
减速色标搜索,色标直接连伺服,
停机时,由色标直接控制伺服
其它时候,由PLC控制
这个如何设定色标何时对伺服停机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定长后慢速找光标,找到光标再走定长停。必须要硬体高速中断,好好体会。

每次走定长怎么会过冲?
你是先找到色标再走定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