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7):
請教,用集線器怎麼設置以太网端口?只有一個以太模塊,但是需要連接人機,PC。。等設備。那麼可以用HUB一托四嗎?要怎麼設置網絡?
小弟新手,請指教

楼主:
很抱歉哦,我的電腦操作系統是繁體的。沒辦法!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A:
       首先回答你的电脑操作系统,关于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是你对字体的设置,并不是系统的问题,而在于你的设置。
    以西门子为例进行设置:
[attachment=138360]
点击电脑  网络共享,点击   本地连接——属性(或者双击), [attachment=138360]  [attachment=138361]  [attachment=138362]
在触摸屏通信方式中设置为  以太网:
[attachment=138363]  [attachment=138364]
[attachment=138365]
  • 下载积分:+1(jim1997) 謝謝您的幫助
  • 永远年轻

网友B:
    引用楼主jim1997于2015-08-07 16:05发表的 請教,用集線器怎麼設置以太网端口 :
    請教,用集線器怎麼設置以太网端口?只有一個以太模塊,但是需要連接人機,PC。。等設備。那麼可以用HUB一托四嗎?要怎麼設置網絡?
    小弟新手,請指教

    HUB 只要接上就可以。
    設備要在同一個網域,才可相互連接。(IP 不可重複)
    如:
    PC      192.168.1.1
    人機    192.168.1.2
    PLC    192.16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