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三菱Q系列PLC 输出模块QY42P能否直接带 电磁阀

楼主(2015-08-07):
电磁阀是DC24V,2.5W的,谢谢!
有没有人这样用过,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自顶一下,希望有高人指导一番,最好是这样用过的

网友A:
最好用继电器隔离一下
关键是空间有限,而且继电器数量也不够

网友B:
可以我们常用的,因内部有分路熔断器。
请问你们用的也是QY42P吗,谢谢

网友C:
看电磁阀电流

网友D:
建议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不能够仅仅只看到正常时的负载状况。
lishunlong86

网友E:
建议用中间继电器,如果不用烧掉模块是小事,烧掉其他的就麻烦了。中间继电器你可以用薄片式的,很好用的。型号:施耐德RSL1PVBU (DC24V带灯)+短接片RSLZ2+挡板RSLZ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