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电机

楼主(2015-08-07):
380V 0.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接法,在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电压下能改为三角形运行吗?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B:
可以这个改。

网友C:
当然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D:
好像可以哦

网友E:
额定电压380V接成星形,220V接成三角形,但是三角形运行时,电机温度比星形要高,注意电机散热,一般的流水线电机就是使用单相220V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以三角形接法运行的。

网友F:
可以 ,我流水线电机本来是220V变频器运行的,后变频器损坏了,改成380V变频器运行,也只是把三角形改为星形而已就能用了

网友G:
都这么用,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网友I:
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网友J:
好像一般看变频器的输出,我一般先用星形试一下,如果不行再用三角行
巫山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