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上位机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07):
用的是三菱PLC,与上位机通讯时,当重启PLC的电源接触器时,上位机的屏幕会黑闪一下,然后恢复,而且有时上位机与PLC的通讯会出现问题,必须重启上位机才能重新通讯上,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猜测是电磁干扰,不知是否靠谱?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这有一台机也是触摸屏有时失灵且参数异常,关机重启就好了。厂商说可能是通信线十几米长有干扰。用带屏蔽线抗干扰好些。

网友B:
控制电路增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日本人做的任何设备都使用好几个变压器,中国只知道眼前一点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