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服电机多段速度控制求案例
fengxingtian

楼主(2015-08-07):
最近在做这方面的实验,求各位大神能否给一些伺服电机多段速度控制的例子,谢谢!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A(2015-09-25):
有没有找到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就行

网友C(2016-07-05):
您这个项目做完了吧,最近也要做个相关的项目,能分享点经验给我吗?QQ287221040
三菱PLC伺服电机多段速度控制求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