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本人新手,求助模拟量扩展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8-08):
CPU单元是CPIE-N60的,然后就是带一个AD041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了。
请问大神们AD041的模拟量输入地址是怎么命名的

网友A:
从第4通道开始
下载积分:+1(嘉宝和程宝) 热心助人!

楼主:
请教各位,图片上的内容看的还是一知半解的 哪位给仔细解释一下

网友B:
楼主,以你的例子说明如下:
CP1W-AD041的A/D转换数据存储在CH4,CH5,CH6,CH7中
CP1W-AD041的4个AI的输入信号类型及量程范围、平均化处理、启用/不使用AI通道,需设置输出字CH104、CH105。
即m=3,n=103.
下载积分:+2(嘉宝和程宝)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