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5-08-08):
请问一个编码器的同一个输出可以同时输入两个PLC的高速输入端吗
Lu

网友A:
不行,可以用其他方式,例如plc通讯

网友B:
应该可以 AB相分开

网友C:
没问题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D:
三个答案不一样,呜呜

网友E:
既然有3个答案楼主估计是拿不定注意了!!那我来给你一个建议!!整个编码器接入PLC实在操作不就可以了!让事实来胜于雄辩!祝你好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G:
主要还是接线方式 必须让两个plc输入点通过编码器都能形成回路

网友H:
台过的硬件高速计数直接接过两个正常工作好多年,PLC的还没试过。

网友I:
为了省省成本,感觉是不好,用着也不踏实。

网友J:
動手試試吧

网友K:
实际意义是什么呢?只显示不控制?

网友L:
肯定不行,处理数据时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