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QPLC通过MODBUS读过来的温度数据如何处理

楼主(2015-08-08):
请教下QPLC通过MODBUS读过来的温度数据如何处理
读过来的数据存储在D200 D201中
是双字浮点数的
请教该如何处理
(以前用模拟量是0-4000)

网友A:
你需要对双字浮点数做什么处理,转成16进制还是要显示在人机上?

网友B:
说白了 就是数据分离,这个就要看你的积累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对双字浮点数做什么处理,转成16进制还是要显示在人机上?
就是现实在人机界面上
三菱的触摸屏上显示还有INTOUCH组态软件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