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空气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5-08-08):
伊顿空气断路器额定电流3200A,平时负载电流不到1000A,断路器速断灯闪烁,频繁出现跳闸现象!负载为加热丝。请教原因?

楼主:
断路器型号:izm97n3-u32w。

网友A:
速断动作,如果前提是开关正常,
则检查否是负载有短路或者接地的地方了。例如加热丝温度上升后发生变形造成。

网友B:
电流不过载的情况下,重点检查断路器接线是否可靠。断路器跳闸,好多是因为桩头接触不好引起断路器高温,最终跳闸

楼主:
测温都正常,没发现触点有异常! 加热丝有保险,如果存在短路,第一个首先是保险烧。

网友A: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你的开关出问题了,即使是接触不良,造成发热,也不会是速断原因跳闸的。

网友C:
把负载全部断开,看看还有这个现象没有,

网友D:
加热器有问题(瞬间短路、碰壳,而且比较严重),一般保险比断路器滞后的多了,起不到作用,建议改为速断保险或断路器。
把伊顿空气断路器的速断延时加大或关掉。
把加热器分脱开检查。

网友E:
我没见过此种断路器。问一下是3P的吗 ?如果是3P请你看一下断路器上显示的3相电流平衡吗?是否带N相漏电流设定。如果断路器上显示的电流不平衡且有N相电流设定,请将N相漏电流检测设定关闭。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热丝发热体积增大与外壳碰了,造成漏电引起的。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