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压力控制智能仪表型号

楼主(2015-08-09):
用压力传感器监测回水压力,将信号传输到智能仪表,仪表根据设置压力值(0——30Kg,一般在25——28Kg)和压力传感器的输入值输出一个控制信号给控制装置,控制装置使用压缩空气,调节压缩空气压力,从而控制隔膜阀气囊压力,以控制回水压力达到设定值。
求压力传感器型号、智能仪表型号、控制装置型号
永远年轻

网友A:
你需要的这些设备网上真是太多了,压力传感器你可以选上润的压力变送器,WIDEPLUS-AKA1S1G1FIC5G 0-4Mpa
他的输出是4-20mA的信号,智能仪表型号你也可以选上润的WP-C803-72-10-HL它的尺寸是160*80、 上下报警、RS485-Modbus协议、多种信号输入、4-20Am输出、高低报警、AC221V工作电源。有了这两个设备就可以进行位式控制了。如果你是连续控制你可将智能仪表换成WP-C903-72-11-HL就可以了,这是一台调节器,他可以进行PID控制。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真诚感谢!真诚的表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