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思路,本人新手

楼主(2015-08-09):
8个外围井,每个泵配一个软启动器,对蓄水池进行水位控制,plc 使用cp340与外围井单片机控制器进行轮询通信控制。plc配触摸屏,程序分手动、自动、半自动,求程序结构和设计思路。8个外围井水泵轮换启动,可以设置排序,怎么进行液位控制,也是PID么?通信和水位控制要安排到程序的什么位置?谢谢!!!!!!plc为s7-300

网友A:
既有PLC 又有单片机 不错啊
实在没思路,就根据实际情况 自己想着做 不对再改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要是不怕省钱,不如用200,200的自由口比那个340灵活多了,主要是便宜啊。

楼主:
340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