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S-10A驱动器可以用HC-KFS13B伺服电机吗?求助

楼主(2015-08-09):
三菱伺服MR-J2S-10A驱动器可以用HC-KFS13B伺服电机吗?急

网友A:
可以的,匹配的
HC-KFS13B的那个B是代表有抱闸

楼主:
电机是MR-J2S-10b用的用在10a上可以吗 还有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匹配吗

网友A:
10A/10B是指驱动器的不同,与电机无关,所以与编码器也无关
10A是脉冲或模拟量控制型
10B是总线控制型,需要用专门的定位模块

楼主:
那就是说可以用在10a上是吧,10b用什么型号的定位模块呢具体型号是什么, 普通的三菱fx2n系列可以用吗?谢谢、

网友B:
版主说的很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