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家用避雷器要选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5-08-09):
各位师傅们:请问一下,有搞建筑电气设计避雷器选型的师傅们吗?请问一下家用避雷器要选多少A的避雷器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家用电器,因为昨天雷电把家里的一台液晶电视打坏了,只有雪花点其它的都没有了,所以想在家里的电源开关前装一个避雷器,不知选什么样的要好些,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A:
施耐德SPD浪涌保护器A9L040102 IPRU40
对于雷击的实际效果并不知道怎么样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网友B:
有400V的过压保护器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楼主:
不知装了过压保护,雷电是否还有过流现象,避雷器是不是这两个功能都具有呢?

网友C:
雷雨天气,断开家用电器的电源是最根本的方法。
即使使用过压保护装置,也不能完全保证不会因为雷击串入电网造成电器的损坏。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就是因为小孩 ..

网友D:
个人习贯 民用电安装时 进户处打个反手结 防浪涌效果不错,曾发生几次 整栋楼多家 发生雷击浪涌致家电损坏 但做了反手结的用户没发生家电损坏,推导证明进户线处打个反手结可有效防雷;进户加装漏保,过压,欠压保护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