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09):
我用三菱JE伺服控制圆盘朝一方向做工位运行,每转十个工位。设每转脉冲数2429时,转动50多圈后,工位超前误差接近1毫米,设每转脉冲数2430时,转动50多圈后,工位超后1毫米多,请教各位同仁,有没有更好办法消除积累误差
keven1

网友A:
补偿或回原点!
建议楼主可以考虑回原点的方式 !如加接近开关!
另外检查电子齿轮比是否正确!

网友B:
最后那个工位用回原点模式试下....

网友C:
机械分度盘用的很好,运行速度快,没有这种误差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可以考虑加接近开关,每转十几或二十几圈自动回原点一次减少误差,回好原点再接着执行扫描下一次程序

网友E:
楼主解释下每转脉冲数是怎么换算而来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考虑不要一个方向旋转,来回旋转的就消除误差。

网友G:
可以考虑加个原点开关,经常回原点就好了

网友H:
有规律 程序上可以 补偿

网友E:
设每转脉冲数2429时,转动50多圈后,工位超前误差接近1毫米,设每转脉冲数2430时,转动50多圈后,工位超后1毫米多
既然这样就将每转脉冲数提高10倍,误差值不就可以减小了么?比如24296个脉冲正好转一圈。再者,你是同一个方向旋转,间隙误差基本可以不考虑。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如果没有1键调整的话先调整下,如果你脉冲计算没有问题的话,有时这种误差也跟增益有关系。

网友J:
个人感觉可能问题出在2个方面:
1.电磁干扰,信号新和动力线走线在一起,信号线屏蔽线效果不好
2.电子齿轮比设置不正确

另外一点,你设置这个每转脉冲数,这个感觉有点问题,上位机发脉冲能力是一定的,不是你想设多少就设多少的,举个简单的例子。
上位机发脉冲能力为100KHZ,伺服额定转速为3000R/M,那么伺服达到额定转速的最大脉冲也就是2000个/转,如果你设的过大,伺服就会有累计误差。如果用脉冲数计算电子齿轮比,公式如下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每转脉冲数×减速比(M/N),

如果用脉冲当量来计算电子齿轮比,看你精确度是多少了,转盘式的应该是旋转编码器了,举个例子,如果脉冲当量为0.1,即一个脉冲走0.1度,那么一圈应该是360/0.1=3600个脉冲,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减速比的情况下,伺服发出3600个脉冲,旋转台转动一圈,电子齿轮比应该设置为
B/A=编码器分辨率/3600×减速比(M/N),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K:
这个是 马达数据线被电源线磁场干扰,掉脉冲造成的。

网友L:
每圈回原点一次可消除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