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驱动求助

楼主(2015-08-09):
各位前辈 我刚学PLC 现有三菱FX1S 一个 可数据线驱动(SC09)原光盘 和 站内下的都安装失败 (系统win7)之前安装上一次 后系统问题后一直不行 咋整啊 小弟我先谢谢了啊

网友A:
如果不是原装的,一般的是这几种ch340 pl2303 ft232,cp2102,网上百度这个芯片的驱动,一个个试试,肯定有可以用的

网友B:
我有一个支持win7的三菱PLC编程电缆的驱动,看看你能否使用,现发到网上供大家下载。
WIN7 64位驱动.zip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 驱动好了 ,再请教下,我用GX 8读三菱PLC时 传输设置不会 不能读取PLC。麻烦你指教,

网友B:
编程电缆的通讯口要和编程电缆的口要一致,其他没有什么奥秘。
选端口我知道,可传输设置选项是灰色的不能设置,请指教,谢谢

网友B:
那就是编程软件有问题,不知道你安装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