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三菱SFC中手动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08-09):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SFC中手动程序怎么写,手动自动之间怎么切换比较好

网友A:
建一个梯形图,一个SFC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梯形图,一个SFC图
[/q
那请问
自动手动之间怎么切换回比较好

网友B:
程序中手动自动互锁就可切换了,外面可接一个旋钮开关切换即可

网友C:
用IST指令,简单方便

网友D:
4楼说得对,虽然没用过,但研究了一次,感觉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E:
梯形图+sfc+自动/手动开关

网友F:
可以发个程序来看看嘛?

网友G:
m8002与手自动切换X0上升沿、下降沿取并联驱动s0,同时复位S10——S100,S0分支,比如X0常闭跳转手动S10,手动程序编在S10里,常开跳转到S11,顺序编自动部分,只要切换X0就会初始化然后跳转手动或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