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伺服近点开关问题求解答关于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5-08-09):
今天调试一台伺服电机,回原点开关选择的是两线制接近开关,碰到近点就停止,没有会原点过程后来用机械开关代替正常,求高手解答。请高手朋友指导一下近点开关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A:
换成屏蔽的试试

网友B:
前几天我碰到过两线接近开关,是24V的。接上开始不能用,拆线对调0V,24V才可以用。可能分正反接线。

网友C:
查看电源是否干扰,即接近开关是否稳定,有时候接地不良,导致接近开关受干扰,会使信号不稳定,出现信号瞬时断开的现象。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