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8 编程软件求助

楼主(2015-08-09):
为什么传输设置是灰色的不能设置端口 三菱FX1s 的PLC 数据线是 SC09

网友A:
电脑没有插数据线,或者数据线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B:
把编程的画面最小,关掉其他的画面就好了

网友C:
是的,关掉所有的窗口,重新打开就好了。

网友D:
软件安装油问题,需要重新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