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板?运动控制板吗?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5-08-09):
这是什么板?运动控制板吗?结构是怎么样的。 那么多的芯片都是什么?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没有图片

楼主:
图片。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图片 能看到么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楼主:
这是电脑吗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板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我想学着板的系统的话 应该从何学起?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求指教啊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和单片机有关吗? 我看着怎么有点像PLC的板?
菜鸟努力中

网友C:
FPGA 可编程逻辑门阵列,运动控制器用的多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对啊对啊。 是运动控制的。 接了个伺服。
我想学这东西, 要怎么入门呢? 和单片机有关吗?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这玩意程序是C语言编写的,极少数用梯型图.大多国内自己都能生产.通用性不是很强,一般运动控制的多.优点就是控制的轴数多点.省成本,加上一些特殊算法.在某些场合还是有点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程序是C语言编写的,极少数用梯型图.大多国内自己都能生产.通用性不是很强,一般运动控制的多.优点就是控制的轴数多点.省成本,加上一些特殊算法.在某些场合还是有点优势.

对啊对啊       这是国内自己生产的     我们买来做机械手的运动控制
    这东西用C编写的吗?
        应该叫什么板啊?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1芯片结构 (转载自互联网)

目前主流的FPGA仍是基于查找表技术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先前版本的基本性能,并且整合了常用功能(如RAM、时钟管理和DSP)的硬核(ASIC型)模块。如图1-1所示(注:图1-1只是一个示意图,实际上每一个系列的FPGA都有其相应的内部结构),FPGA芯片主 要由7部分完成,分别为: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完整的时钟管理、嵌入块式RAM、丰富的布线资源、内嵌的底层功能单元和内嵌专用硬件模块。学习FPGA的注意事项折叠编辑本段
2.基础问题

FPGA的基础就是数字电路和HDL语言,想学好FPGA的人,建议床头都有一本数字电路的书,不管是哪个版本的,这个是基础,多了解也有助于形成硬件设计的思想。在语言方面,建议初学者学习Verilog语言,VHDL语言语法规范严格,调试起来很慢,Verilog语言容易上手,而且,一般大型企业都是用Verilog语言,VHDL语言规范,易读性强,所以一般军工都用VHDL。

网友E:
       看到板上的名字是 “华诚”不知道是不是苏州华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板上的名字是 “华诚”不知道是不是苏州华诚???

深圳的
菜鸟努力中